[求助] 求助静态时序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0-05-15):
布局布线后做静态时序分析,网表文件和SDF文件应该都是匹配的,可是运行时总是报错:
Error: Cannot find instance '找不到的instance'. All delays related to that instance are ignored
以及Error: Nothing matched for ports (SEL-005),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呢?谢谢

楼主:
是不是需要对SDF文件做一些修改?仔细对比后发现有相同的net名,但是SDF中前加入了所在的层次

网友:
Cannot find instance '找不到的instance'.这里面还有中文?还是你省略了名字?

网友:
抽一个spef看看能不能标上。一般sta用spef文件。

网友:
不要抽取PG和FILL 没有逻辑功能的cell

网友:
输出flatten的就行了

网友:
先用小设计,看看问题在哪里

网友(2010-08-08):
不知道你找到解决办法了没有,最近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解决办法是:你到sdf文件中去找pt找不到的instance,会发现这个instance前面有“\\”,删除之,然后就不会报error了。

网友(2012-10-13):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但是sdf文件是正常的,PrimeTime在读取netlist时link一个design的同时会把之前link的那个design unlink掉,不知道为什么?好像link design有问题,不知大侠们怎样解决的?
麻烦各位不吝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