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Pipeline ADC中开关的W/L怎么设计?

楼主(2010-05-16):
是不是要跟据你所需要采样信号的带宽来选择你的W/L值啊,因为在深线性区导通电阻直接反比与W/L,RC网络会决定电路的采样贷款。具体有公式么?

网友:
好多资料有介绍的,根据采样频率确定开关管的最小电阻,但是实际要用的开关管的电阻肯定要比这小的多。根据这个电阻值再计算W/L就行啦

网友:
搭车学习一下

网友:
一般论文上的讲法是计算导通电阻和采样电容的RC常数,这样保证速度够。还需要考虑电荷注入,时钟等因素。而且后面两个因素影响更大,一般还是用PN管尺寸相同。

网友:
公式算的快呢 还是仿真的快,准呢、?

网友:
r=1/(w/l*k*(vgs-vth))

网友:
那要看你的開關是用來做什麼, 如果要取樣一個會動的SIGNAL, 當然要做THD 的SIMULATION, 用TRANSMISSION GATE 或 BOOTSTRAPPED SWITCHES, 如果只是一個參考電壓, 單用PMOS 或 NMOS, 然後跑SIM, 看信號有沒有SETTLE 就OK......

网友:
first, get total error of your design from desired specs. Then you can make sure RC time constant. And then, for sampling freq and tau, you can get values of equivalent resistors. Then get ratio of your switches. Of course, you should notice charge injection and clcok feedthrou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