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键路径和对应代码

楼主(2010-05-16):
用PrimeTime已经找到了关键路径了,现在老师希望我找到这条关键路径所对应的verilog设计代码。是不是把关键路径中的每一个触发器找到对应的门级网表,在对应设计代码推测是那几句话啊?因为整个设计是一个MCU的关键路径,关键路径挺长的,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啊?求助大家多多指点啊。。

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求助啊

网友:
找到关键路径头尾两个寄存器,再找之间组合逻辑。

楼主:
这条关键路径之间有很多触发器啊,是一对一对的找么? 3# xiaocanmeng

网友:
关键路径是指两个触发器之间的最长路径,可以考虑在这2个触发器之间插入触发器把路径打断。

网友:
"这条关键路径之间有很多触发器啊"??
怎么可能,STA的前提是分析两个DFF之间的timing(io,纯组合逻辑除外),怎么可能一条路径之间还有很多触发器啊??
找到头尾两个DFF就知道对应得RTL代码了。

网友(2012-11-07):
关键路径的问题 总是让人头疼的啊

网友:
对应着DC报告找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