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图应该怎么确定静态工作点

楼主(2010-05-16):
我做论文 是很菜的菜鸟
需要知道具体步骤 高手请指点

楼主:
图怎么不清晰呢

网友:
看不太懂,似乎是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你的某些N管摆放的看起来很别扭,还有就是输出看不太懂!不过如果你只是想知道直流工作点,就把两个差分输入短接,再对输入做下DC扫描!这样应该能找到直流工作点和共模输入范围!我也是菜鸟,不知道回答的对不对!请楼下的高手指正!

网友:
图片看不清额,放大图片……

网友:
我觉得3楼有点道理,图片不是很清楚,偏置和输出都标记不清晰,如果是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建议在DC扫描前先计算一下各管子的尺寸,因为在电源电压较小的时候,静态工作点还是挺难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