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管源漏区不对称的问题

楼主(2010-05-16):
有些MOS管的源漏区不对称,一边比较宽,接触孔离栅极比较远,为什么会做成这个样子呢,是因为要流大电流还是为了耐高压,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求知道的高手帮忙回答一下!多谢了!

楼主:
还有再问一下,我现在版图要画一个电流大概是6mA的MOS管{W/L是10/1,m=40},除了金属走线需要加宽以外,还需要注意什么呢?比如源漏区需要加宽么?

楼主:
希望高手们不吝赐教啊!多谢了!

网友:
耐高压,6ma的随便layout,又不是6a的

网友:
不对称的mos一般是高压的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高手的回答。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
有些MOS管的源漏区不对称,一边比较宽,接触孔离栅极比较远,为什么会做成这个样子呢,是因为要流大电流还是为了耐高压,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求知道的高手帮忙回答一下!多谢了!
引用 网友A:

1),有些MOS管的源漏区不对称,一边比较宽,接触孔离栅极比较远,
   常见的情况是在ESD结构和HV非对称管中

2),为什么会做成这个样子呢
    ESD结构中,采用这种结构,常常是把D加宽,增加ESD能力
    在HV 非对称管中,是工艺耐压限制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学习了。 8# andyjackcao

网友(2012-06-12):
回复 网友B:

    想问一下这个不对称的管子在有pdk的情况下要怎么设置,还是自己手动画一个管子的版图呢????

网友:
有PDK的情况,可以调用PCELL。
若是要做特殊目的(ESD)使用,个人认为自己画一个会更好(遵循ESD 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