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什么时候就可以布线了??

楼主(2010-05-16):
我用astro的时候,cts完了,setup slack  total -700多,不知道布线后行不行

网友:
setup 一般应该都应该修到正的值才可以吧。
布线不会去帮你修setup slack

网友:
cts完了布线后应该修到正的值

网友(2010-06-22):
在交付给你APR前做了STA没有哦?

网友:
在后端長時鐘樹前沒有達到你要的timing, 通常無法達到了.

所以長時鐘樹前要先將timing 做到設計需求. 即使要用時鐘樹skew, 也要早先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