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时钟驱动

楼主(2010-05-16):
今天编写一个代码,功能:clk1下降沿将f1的值赋给输出,clk2下降沿将f2的值赋给输出。

两个时钟驱动的综合出错。
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忘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还没见过2个时钟驱动的电路

网友:
可以用快速时钟采样,判断慢速时钟的下降沿,然后赋值输出

网友:
不会吧  这样看你FPGA上是否有两个时钟哈 它报的是什么错误

网友:
看看呢,复制上来看看

网友:
那如果clk1和clk2的下降沿同时到达。输出取哪个?这样设计不大对吧?还是你的时钟有特别的限制?

网友:
你这是什么设计?

网友:
把完整的设计发上来大家参考参考

网友:
想让一个寄存器让两个clk同时驱动?

网友:
把代码发出来看看,或许是因为多时钟域的问题...如果是这样 可以采用双口ram 或者fifo来解决

网友:
f1 f2做運算?還是f1是f2 flip-flop的input?

网友:
呵呵,写代码要考虑到硬件实现哈
没有两个时钟驱动的寄存器,这样自然要报错了

网友:
没有看见过呢

网友:
always @ ( posedge clk1 or negedge clk2)
....
是这样写的吗? 这样的综合应没问题啊,

问题是:LZ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有实现价值吗?通用的功能用熟即可,代码是会转化成电路的,不能求花哨,如果确实是这样的需求,应可以用其它方式实现。

网友:
得把error发上来大家才能分析滴。。。

网友:
约束时钟的相位关系,或者在设计的时候解决异步问题,时钟set_false_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