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讨论一下offset

楼主(2010-05-16):
2级放大器的比较器结构,为了减小systen offset,第2级放大管的w/L是不是一定要满足使第一级负载管的VGS=VDS?
貌似这样的话比较器的延迟有点大,增益也不容易提高。

要是第二级放大管的W/L随便取,system offset最大是不是 Vcc/Avo ?

网友:
我不会,但是我帮你顶

网友:
yes, only this can decrease the system offset.
1, Do your current mirror matching, so VGS=VDS is ok.
2. gm high(input pair work weak inversion region)
3. DC gain hign

网友:
4, Input pair size Big Enough

网友:
This is a trade-off, speed and offset, to improve both, you can enlarge the tail current. But you will fall into another trade-off: speed and power dissipation.
You need to find out your requirement and optimize the parameter you really want, then sacrifice others won't make you upset.

网友:
原来高手都是用英语搞定一切,看来英语真的很重要啊!

网友:
This is a trade-off, speed and offset, to improve both, you can enlarge the tail current. But you will fall into another trade-off: speed and power dissipation.
You need to find out your requirement ...
引用 网友A:

说得有点玄,但好像没理解搂主的意思。。。。

网友:
计算 system offset,把delta Id折算到输入的delta Vth上去
通常很少去优化第2级的w/l来满足Vgs=Vds,对第一级的delta Id带来的offset采用长沟道器件可靠性要好很多.

网友(2011-08-09):
系统偏移电压,有公式的

网友(2014-07-02):
把输入对管做的稍微大一点点,然后在版图上用并联的方法画出来,这样可以减小offset 但是若是对管做太大了就有可能使得对管进入亚阈值区,gm/Id会比较高,对于比较器的增益会有好处,但是抗噪的性能会下降,各种trade off 楼主需要自己考虑 自己的电路需要什么样的性能,我也是初学者瞎说的。。。不知道对不对,求楼下指正,谢了!

网友:
系統上的offset ,是可以被模擬出來的,通常是第一級的增益,所以gain大offset小,但實際下片回來,offset除了第一級的gain之外,輸入端(第一級)的layout也會造成offset,通常輸入端的L不能太小且兩端的mos對稱性要夠。

网友:
以前有个帖子也是说的offset的问题,你可以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