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dence IC610的spectre问题(在线急等)

楼主(2010-05-17):
我在使用cadence IC610进行仿真的时候,报错

error:  the 'spectre' executable that you are using is an lolder version. Use MMSIM60 or later version of Spectre with this release. To check the spectre version, run 'spectre -w'.

我安装的是cadence IC610.base+mmsim 61。用-W查看版本

#spectre -W
sub-version 6.1.0.151

#icfb -W
sub-version IC6.1.0.243

这个spectre太旧吗?我在网上搜了,看到也有人问这个问题,有人说是环境变量设置的问题。我没看出我的有什么不对啊,不然这些命令也没发执行阿。

set path=($mmsim_root/tools.lnx86/bin $mmsim_root/tools.lnx86/spectre/bin $cds_root/tools/tools.lnx86/bin $cds_root/tools.lnx86/dfII/bin $cds_root/tools/plot/bin $path)

很急,请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吧。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了
在linux下  sodu lin -s tools tools.nx36
或者直接改文件夹的名字,在环境变量里面改变MMSIM指向的路径即可

楼主:
啊!!!!!!!!!!大谢阿。搞定了,谢谢谢谢。

网友(2011-05-17):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也是这个问题,而且我发现我的MMSIM文件夹下就没有spectre这个文件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3楼

网友(2011-08-05):
大虾们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小弟是新手,要改的是哪一个文件?改成什么呢?
用linux那种方法,那组命令的输入能不能说清楚一点?是用自己的账户还是管理员呢?

请指教!!

网友:
按照网上安装cadence的步骤 一步一步的做   是不会出现这些错误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那个不是安装出现的问题,好像是前一阵断了一次电,才出现的。
    不知道您能不能给出一个详细一点的解决步骤?

网友:
哪位大侠给个清楚的步骤啊??

网友(2012-08-12):
回复 网友A:

    楼主能指点一下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啊。。求救啊!!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