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急!求助:Questasim到底怎样才能仿真xilinx ipcore

楼主(2010-05-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就用的questasim 6.5 没问题啊
和modelsim一样的 编译xilinx的库 compxlibgui命令
把工具的gui调出来 记得里面仿真工具选questasim
否则默认的modelsim编译出来的是不能用的

网友:
用compxlibgui调出界面
然后设置好 编译 时间比较长
然后不是就出来了unisims_ver xilinxcorelib_ver secureip_ver这几个库吗?
questasim的modelsim.ini文件里改一下library目录参数
这样questasim启动后就有那个库文件了 是不是?
然后再把design.v core.v tbench.v加进来仿真 还有问题吗?
你贴questasim的error log 来看下?

网友:
把modelsim编译 最早出现的warnning 或者 error贴一下?
另外 你把glbl.v这个库编译进work没?

网友:
你不会在仿真的时候没有加入-L unisims_ver -L secureip这样的低级错误吧。。。?

网友:
vsim -t ps +notimingchecks -L unisims_ver -L xilinxcorelib_ver -L secureip work.tb work.glbl
类似这样。。。 还有错吗。。。

网友:
怎么还菜单操作 questasim里输入我的那个命令看看

网友:
菜单操作也行 仿真设置里面要添加库 例如unismis_ver secureip 这些。。。

网友:
记得命令打全 改加的库加上 -novopt 也加上
glbl加上 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2015-06-22):
我编译了xilinx的库,但是仿真的时候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