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mpile_ultra -retime

楼主(2010-05-17):
compile_ultra -retime中的retime选项是什么意思?DC自带的说明解释的不清楚。

网友(2012-03-05):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compile_ultra -retime 主要是对一些类似PIPE LINE的逻辑在发现时序紧张的情况下将PIPE LINE中触发器“适当移动”,使其满足时序要求。如a+b+c+d, 假如原来在a+b+c后有一组触发器,+d后有一组触发器。retime后可能根据时序要求将第一组触发器移到了a+b后,最后一组不变。

网友(2013-12-05):
请教一个问题,
我刚刚在用Compile_Ultra 为什么是DC-Ultra-Features 没有lisence,
我用的是在eetop 上bingled 大牛发的那个。
能否告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