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ulink 和Modelsim 联合仿真时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0-05-17):
Simulink中的to VCD file 模块求助,
在使用 Simulink中的 to VCD file 时 ,是想用Modelsim仿真Simulink中的波形,
但是run 时出现的错误是:
Error reported by S-function 'shdltovcd' in 'wcdma/Subsystem1/To VCD File': Could not determine HDL timestamp to write sample on.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PS: link for modelsim已经设置好了。

网友:
没使用过这方面的经历,按照报错的提示应该是没有设定仿真的时间刻度,楼主可以试下在Simulink中的波形生成的设置中修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