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出现锁存器

楼主(2010-05-17):
module ltsetup(din,status_in,status_out,switch, dout);
    input [15:0] din;
    input [15:0]status_in;
  output[15:0]status_out;
    output [15:0] dout;
  output switch;

  reg[3:0]node_code;
  reg switch_out;
  reg[15:0]dout;
  reg[15:0]status_out;
  reg[3:0]lamda1,lamda2,lamda3,lamda4,a,b,c,d;
  reg[7:0]wavelength;
  reg[3:0]node,busy;//busy

assign switch=switch_out;

  parameter wavelength1=8'h1,wavelength2=8'h2,wavelength3=8'h4,wavelength4=8'h8;
  parameter idle=4'b0001;

  [email=always@(din]always@(din[/email] or status_in)begin
  wavelength<=din[15:8];
  node<=din[7:4];
  busy<=din[3:0];
  lamda1<=status_in[15:12];
  lamda2<=status_in[11:8];
  lamda3<=status_in[7:4];
  lamda4<=status_in[3:0];

  case(wavelength)

  wavelength1:
  if(idle==lamda1)
  begin
  busy<=4'b0000;//
  switch_out<=1;
  a<=4'b1111;//
  end
  else
  begin
  busy<=4'b1111;
  a<=4'b1111;
  switch_out<=0;
  end

  wavelength2:
  if(idle==lamda2)
  begin
  busy<=4'b0000;
  b<=4'b1111;
  switch_out<=1;
  end
  else
  begin
  busy<=4'b1111;
  b<=4'b1111;
  switch_out<=0;
  end

  wavelength3:
  if(idle==lamda3)
  begin
  busy<=4'b0000;
  c<=4'b1111;
  switch_out<=1;
  end
  else
  begin
  busy<=4'b1111;
  c<=4'b1111;
  switch_out<=0;
  end

  wavelength4:
  if(idle==lamda4)
  begin
  busy<=4'b0000;
  d<=4'b1111;
switch_out<=1;
  end
  else
  begin
  busy<=4'b1111;
  d<=4'b1111;
  switch_out<=0;
  end
  endcase
  status_out<={a,b,c,d};
  end

以上代码中的switch_out在综合的时候出现锁存器,实在想不通是怎么回事?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wavelength=3,5...等的时候switch_out等于什么?
组合逻辑不要使用非阻塞赋值

楼主:
这个没有,只有4种情况,其他的没有了

楼主:
写default:wavelength=wavelength1;后问题还是没能解决

网友:
问题在:你没有在每种case对a,b都赋值,只对其中一个赋值,当然会出现latch了

网友:
你看吧,每个case不是只赋了a,就是b,或c,d。。。。

网友:
default也要加上的,养成习惯

网友:
赋值不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赋值不完全,而且组合逻辑 尽量少使用非阻塞赋值语句!

网友:
不是说加入DEFAULT就没事了
必须每个CASE都要完整

网友:
aalways@(din or status_in)
是事件敏感不是时钟沿敏感
这当然是组合逻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