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模振荡

楼主(2010-05-17):
大概在50%duty处振荡,输入8v,输出4v;或者输入15v,输出7.5v(大概估计值);低于或者超过这个duty都没有问题
电压模,内置III型补偿,补偿电感电容的二阶极点,改变功率级电感、电容无法消除,同时在DCM、CCM均有这个现象发生,不知道有没有兄弟碰到过这种情况,实在想不出可能的原因了,附波形

网友:
电压模。。。就是爱振荡。。。。
下次用电流模吧!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有一个振荡点,怎么也想不明白,不知道那位大侠碰到过类似情况?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