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高手帮忙看一个VHDL程序

楼主(2010-05-17):
这是小弟写的一个智能AD转换的代码,用quartusII弄得,在我们实验板上板上运行良好。可是现在要改投xilinx,小弟刚开始学xilinx,不知道怎样弄,把代码拷过去发现有错,就在调用fifo模块。之前fifo模块在quartusII库里有的,不知道xilinx怎么弄。

楼主:
ERROR:NgdBuild:604 - logical block 'dcfifo_component' with type 'dcfifo' could
   not be resolved. A pin name misspelling can cause this, a missing edif or ngc
   file, or the misspelling of a type name. Symbol 'dcfifo' is not supported in
   target 'virtex4'.
会出现这样的错误,高手帮我看看怎么回事啊

网友:
用的库不一样,你用core gen生成xilinx的fifo替换掉原来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高手
可是不会用CORE generator,xilinx太多工具了,谁来推荐一本详细点的书呀

网友:
怎么下载还要收费啊

网友:
这个问题常见,发生在IMPLIMENTATION
的map处理过程中
原因是你的工作目录中没有CORE的网表文件
请加入生成CORE时同时生成的EDIF或NGC或NGO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