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问:有关运放增益大小的问题

楼主(2010-05-17):
下面的电路直流仿真增益只有300左右
正常吗?是不是太小了啊?
另外交流仿真的时候0HZ附近增益居然达到800左右
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呢?和加的参考电压VREF有关系吗?

网友:
增益是和输出共模电压有关,但直流增益和ac仿真的结果应该差不多

楼主:
差太多了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电路图有什么问题吗?
2# Young_W

网友:
M1,2,5,6,9,10的Bias不應該給DC
應該要用Current Mirror給??

网友:
另外,
請問您有AC Simulation Result嗎??

楼主:
这个应该没有多大差别吧?
4# shiunger

网友:
300V/V or 300dB? 哈哈

楼主:
300V 9# jiandanxiao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