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帮我写个FIFO

楼主(2010-05-18):
如题,将卷积后的8个并行数据,通过FIFO缓冲串行输出,以便后续的数据处理.   另外请教高手指导下进程实例化的语法或者给个例子。多谢!

网友:
直接调用撒

网友:
fifo调用标准模块,输出加个移位寄存器,就应该实现了吧。

不晓得你有没其它特殊要求。。

网友:
呵呵 ,使用quartus  II的IP核就可以实现,这个挺简单的,或者先可是随机存储器,再在上面加上时钟和控制信息 就ok了

网友:
自己写就不要了
拿东西都快标准化了

网友:
自己做的工作是对它改来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