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一个运放的问题,一直没搞明白,书上也没写

楼主(2010-05-18):
各位大侠好,一直没搞明白一个问题:运放在书上一般表示为一个三角符号,如果做成unit gain buffer,就是输出反馈到负输入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输出的共模电压在设计时并不等于输入偏置电压,这样是怎么连成buffer的(难道输出dc电压不会影响输入的偏置?)?还有就是loop gain不等于1的情况下,输出也是通过反馈网络直接连到负端吗?
书上关于运放一般都不画偏置电路的,所以这个问题没怎么搞明白,在此请教了

网友: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做一个简单的运放,你就明白了。

网友:
的却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设计op的时候,输入范围要尽可能大,而且能够做到单位负反馈

网友:
看来你还很动脑筋
这是个问题,
能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时候,则所以得管子都要处在饱和区,
否则就不能,要严重影响性能的。
主要看运放的输入共模范围,和运放的输出摆幅,看两者有没有重叠的区域,如果有,则可以
输出接到负输入端,否则不能。

楼主:
运放我设计过,当时虽然没搞明白,但我是设计输出共模电压等于输入偏置,所以可以忽略这个问题的。

楼主:
看来你还很动脑筋
这是个问题,
能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时候,则所以得管子都要处在饱和区,
否则就不能,要严重影响性能的。
主要看运放的输入共模范围,和运放的输出摆幅,看两者有没有重叠的区域,如果有,则 ...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样,醍醐灌顶啊,呵呵,谢谢了

网友:
DC相等 估计你的尺寸也是夸张的很

网友(2010-08-29):
这个问题主要是运放的输入输出共模都不是固定死的,是有一定范围地。。

而且输出是个高阻,如果是OTA的话,是可以随着输入变地。

网友:
这个问题主要是运放的输入输出共模都不是固定死的,是有一定范围地。。

而且输出是个高阻,如果是OTA的话,是可以随着输入变地。
引用 网友B:

正解

网友(2010-10-29):
我雄堂主!!

网友:
输入输出都有共模范围,你仿真的时候可以连接成跟随器的样子 仿真输出与输入 顺便仿真输出级的电流
在输出级电流基本恒定的情况下 输入与输出基本重合的部分就是共模输入

网友(2010-12-07):
回复 楼主:

    单位增益反馈电路,可以有多种拓扑结构, 不只是你说的 将输出 直接反接到正输入端。

也可以有下面的结构   这样 共模输入 有你自己决定

网友:
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输出一般是浮动的,没问题的

网友:
搞个rail to ra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