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关于sc filter的设计

楼主(2010-05-18):
刚开始接触sc filter,看了Allen的书,觉得还是有点勉强。
哪位大虾可以指点一下,该怎么开始和循序渐进,s域和z域转换这个知识点该补哪本书?
有没有比较经典入门级的硕士论文或paper之类的?

网友:
berkeley EE247,或者刘民良写的一本书,还有他老师写的一本书

楼主:
看Allen的书好像全是理论分析,不知实际做sc filter的步骤是怎样的?
是先选结构,再根据z域模型确定电容及运放的指标吗?
仿真filter指标是用Allen的方法吗?
如果用spectre跑应该怎么弄,是不是实际电路+pss+pac?
sc filter只要看幅频、相频吗,其它还需要看什么指标?

楼主:
感觉论坛上sc filter讨论的不多,是实际也用的少吗?
sc filter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有明显的优越性而不得不用?

楼主:
期盼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需要matlab 建模,需要对各级的输出进行scaling,得到各级的系数后,也即是电容的比值,然后才能到电路级进行设计,建议看temes的一本书,具体名字忘了,好像是mos integrated cicuits for signal process。就ok了

网友:
还有一本是他的学生写的一本书,也是讲的filter,里面有 matlab coding可以直接参考。作者是liumingli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