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路启动问题

楼主(2010-05-18):
请问大家,我这个电路在电源上电 100us之内,电路启动不来,只有在vcc加了一个470u的大电容,让电源上电到达ms级别的,输出才能到 1.2v,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谢谢了。我的reset电路没问题的,因为我芯片里的dff输出都是正确的。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电路启动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谢谢了

具体情况是流片回来有20%的芯片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是个啥呀??

楼主:
电路是一个bandgap

网友:
没有启动电路, reset电路只起到enable/disable的作用

网友:
Yes, your BGR have no start up circuit, so it may not work (50%)because of offset of amp.

so you should add a start up circuit.

网友:
就是,启动电路也要是有反馈的那种的

网友:
你的OP AMP  真牛。。。。。,不知道你的电流怎么匹配的,

楼主:
reset就是启动电路啊

楼主:
估计是图不清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图不清楚,reset就是启动电路啊,reset把运放的输出拉高,使得nmos导通,这样diode就有电流通过了,

网友:
First, please ensure that the min operating Vcc of the opamp must be lower than the threshold voltage (referred to Vcc) when the reset block's RESET signal  goes low.  That means the opamp must work before the reset signal goes low.

Second, what is the startup time of the opamp if the VCC is a step input. How long will it starts the current bias and charge up the output of the opamp to VBG+VTH through the millar cap of 3pF. You need to ensure the reset pulse delay must be longer than the startup/setup time of the opamp.

If you meet the above requirements at all corners, you should be able to start the bg circuit.

网友:
可以说你这个是没有启动电路的,你的Bandgap在正常工作的时候,M6必须关闭,要不然你的运放的直流工作点会有偏离,而且一般会偏到你的运放不能工作(增益非常的低,而且输出为高)。如果你的Reset能够先高再低的话,倒也是满足电路工作的时序,但是控制不了时间,除非把reset高电平做得很长,所以在电源上加上一个大的电容会变好一些。
另外,你的运放的偏置不太好,会严重影响Bandgap的温度系数。一般都不会这样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说的有道理,我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去改电路的。我是把opam的工作电压变小了,有改了电路去流片,芯片还没回来,等回来在看看。

但是我通过示波器测量 out端电压,发现 bg有从高到低的一个过程(说明启动电路是把nmos turn on了)

其实我做了corners的分析,都没发现启动的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的reset是先 高后低的,高到 3v 才掉下来,做corners分析都没发现问题。

我现在是把opam的工作电压变低了一点,拿去流片看看了。还没回来,不知道结果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的reset是先 高后低的,高到 3v 才掉下来,做corners分析都没发现问题。

我现在是把opam的工作电压变低了一点,拿去流片看看了。还没回来,不知道结果如何。
引用 网友C:

从你的情况看,应该是你的reset信号的高电平太短了,如果不改别的电路,最好是把reset信号的高电平做足够长。

你仿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是因为你的上电时间和实际情况不一样,所以会导至所在电路和工作时序改变,一些芯片有可能就会发生你的Bandgap电路还没有工作,但reset已经变低了。在另一种情况,如果你的运放是P管输入,而运放有一个稍大的正的offset的话,那么你的电路就一定会正常工作,而与reset无关。

当然,你这种结构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入一个反馈,当Bandgap工作之后然后才关掉启动电路

网友:
楼主,你这个电路里没有启动电路,也就是说你的电路有两个工作点,每次reset后都会随即到达一个稳定工作点,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C(2010-06-29):
从你的情况看,应该是你的reset信号的高电平太短了,如果不改别的电路,最好是把reset信号的高电平做足够长。

你仿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是因为你的上电时间和实际情况不一样,所以会导至所在电路和工作时序改变 ...
引用 网友B:

失调怎么使运放启动?

网友:
需要分析,看启动不起来的时候各个点的电压值是多少,再推断不能启动的原因,启动电路也不一定就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不加start up 電路 你確定你的電路能離開 lock狀態嗎?

网友:
运放2 输入端 有为 零 的情况 需要启动

网友(2016-07-27):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说他运放做的不好,会影响温度系数是作何理解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电流匹配作何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