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如何输出门级网表?

楼主(2010-05-18):
请大虾指教!
quartus 怎么才能输出一个不带器件信息的门级网表?它是产生EDIF网表么??

网友:
par完不就有了么 *.vqm

楼主:
par是什么?菜鸟一只,请不吝赐教!跪谢!

2# chit_wps

网友:
eee 说错了 vqm格式是synplify输出 给QII布线用的
QII生成的是pof格式的
如果用于仿真的是vo格式的

网友:
ise可以生成.v的网表
不知道quartus可以否

楼主:
多谢 我想要的是灌到stratix板子上的那个网表,不是仿真用的

楼主:
.pof就是放到板子上的那个网表么?

网友:
QII可以生成sof和pof两种。sof直接下到fpga。掉电消失。pof可以写到epcsXX这个flash里。上电的时候通过max配置fpga。但是要选择相应的期间型号。具体可以参考QII的帮助文档。

楼主:
那么我要是想要一个可以给别人做后端的网表呢?
不带器件信息,不带库信息的网表。quartus可以生成么?怎么生成呢?什么格式呢?

楼主:
看到这么一句话“综合以后生成的就为网表文件。这个文件只是一个电路的雏形,这步完成以后你可以看到RTL(寄存器传输级)电路。也可以看到technology 电路。”请教这两种电路什么区别呢??
一个RTL电路可以不带器件信息不?

网友:
不带器件信息?
感觉不可能,FPGA的综合是基于器件的。
如果想要这样的网表,你用DC吧。

楼主:
DC也是菜鸟。。
请问DC综合时候怎么设置可以产生一个单纯的RTL电路(网表)呢?

网友A:
这个应该查查hard copy的资料。没用过这个。但是知道这个功能是给asic准备的。

楼主:
那么quartus能不能输出.edf的网表呢?
edf是不是一种门级网表?

这个应该查查hard copy的资料。没用过这个。但是知道这个功能是给asic准备的。
引用 网友A:

网友:
你说的是DC里的ELABORATE后生成的通用单元库(GTECH LIB)组成的网表
QUARTUS好像不输出中间结果

楼主:
哦,这样,只能 DC阿。。
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