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作lvs不能自动导出schematic netlist

楼主(2010-05-18):
如题,我在用calibre lvs时,lvs 界面inputs选项的netlist部分不选择 自动提取schematic netlist,而是自己在cadence CIW ->file->export->cdl手动提取netlist(analog) ,然后导入inputs-> netlist,就可以比较了。

但我就不清楚,为什么,好像cadenceskill设置没有aucdl这项,请问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好贴啊  我也是遇到这种情况啊 ! 希望哪位高手出来解决一下啊 !

网友(2010-07-06):
那是因为calibre有从电路图自动抽取netlist的选项,你仔细看下你的calibre-LVS的netlist选项就知道了(LVS图形界面)

网友(2010-09-14):
in Inputs menu.

There is a Format section you can select netlist type(spice,verilog.mixed) and choice of "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

网友:
为啥不用calibre导出的电路网表尼?

网友(2011-03-10):
改用batch mode吧!!

网友(2011-09-27):
怎么使netlist自动导出?

网友(2017-03-27):
在SETUP下可以设置各自的端口,要是同一目录下电路版图,就设置成一样的socket number

网友(2021-04-17):
Maybe you just need to set the netlisting mode first before starting virtuoso?

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in csh, or: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in bash/k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