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帮忙看一句hspice的语句吧

楼主(2010-05-18):
r4 bfluxt 0 1 tc1={tcs} tc2={tcsq}

我知道tc1和tc2是温度系数,bfluxt和0是r4的节点,可是这句话翻译成数学表达式是什么啊?
求解答,先谢谢了。

网友:
这句话只是描述了一个电阻r4,包含它的连接关系和温度系数;你想要的数学表达式是电阻阻值的计算吗?
任何一个带电阻spice model都会有的

楼主:
那个bfluxt是我定义的磁场的一点bflux产生的,也就是说bfluxt点对着电路图是看不到的,所以在推导表达式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给电阻r4定了。
ps:1 tc1 tc2 应该是二维多项式的系数吧,这是我又找出来的
2# jianjing526

网友:
那个bfluxt是我定义的磁场的一点bflux产生的,也就是说bfluxt点对着电路图是看不到的
貌似这个已经超出我认知的HSPICE的功能范围了,在HSPICE中的节点都可以找到电路图的节点的。
另外这个tc1,tc2就是电阻的一阶和二阶温度系数。如二楼所说 你可以查查你的MODEL 里面说的肯定比我清楚

楼主:
加的磁场是垂直于电路所在平面的,相当于扩展了一个维度,我的想象力不太好,所以就对着那个电路图还是想不通那个节点
4# zhongbo1127

网友:
你确定你使用的是HSPICE么??貌似你在研究RF的东西啊,研究磁场中的电路,貌似不是HSPICE的强项啊:)。我看了很多电路,还没有看见可以考虑磁场的电路用HSPICE研究的。
hspice 研究的电路也只是一种电子元器件连接关系而已,研究的连接关系是一种比较抽象的东西,貌似并不考虑电路周围的电磁场效应,如果要考虑这种东西,我觉得用射频和有限元软件还差不多。
愿闻其详。

楼主:
唉,就是因为有个磁场所以关系才难定啊
不过这个hspice里面的磁场输入好像是转化为电压的关系来弄的,不知道是不是还要考虑电磁关系。
6# zhongbo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