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运放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5-18):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HUUE8VVE9RV[2(KXOO%60%60_ZF.jpg
白色的线是运放的输出,在输出前有一个射级跟随器,且它的面积很大,感觉是个功率管,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怪异  自己做这玩呢?还是谁家的片子?

网友:
控制输出电压摆幅的,
使输出电压不能低于某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逆的一块PFC的片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为什么那个管子要用这么大的面积呢?

网友:
射随嘛,用来跟随电压变化,平移电平,用来改变输出阻抗,或者增加扇出能力,我印象中就这几个用处吧,详细的貌似童诗白那本书里面有总结。
主要还是看你反的片子干嘛用的,后级的输出有什么特定的要求。综合分析一下,相信lz一定可以分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