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ICC以前是否要先用Astro布线啊?

楼主(2010-05-18):
用DC综合了一个小的MCU,用PT分析了其时序,接下来布局布线,产生GDS ii文件,想问问,是由门级网表直接使用ICC就能解决问题,还是先要用Astro布局布线呢?

感觉对这个过程还是非常非常不了解。ICC里面的floorplan的read_def文件是不是有Astro生成的,所以必须要之前要使用Astro??

网友:
icc可以理解为向下兼容了astro,所以你直接用icc可以完成astro的动作。

网友:
用Astro做milkway给ICC用

网友:
Astro能做的ICC都能做的很好,ICC能完成所有PR工作,gate netlist to gds

网友(2010-07-15):
自己做def,抽 milkway。给ICC用,ICC可以看作ASTRO的升级。ICC用于更大规模,先进工艺

网友(2011-02-24):
有趣!! 推推

网友:
应该是不用的吧?ICC可以直接吃进门及网表的

网友:
DC后可直接ICC

网友(2011-04-15):
看大家的回复意思是icc是astro的升级。
那么现在学习后端用astro还是icc呢?
两者区别大么?

网友(2011-06-03):
90nm之後使用ICC比較好110nm之前使用Asto應該就可以了~~應該是這樣吧~~

网友:
對了,ICC不支援直接開啟Astro MW library了

网友(2018-01-11):
learning !!! no milky no go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