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米勒补偿电容大小的确定

楼主(2010-05-18):
最近做了个运放,确定米勒补偿电容大小的时候费了半天劲,请问大家谁有快速估算这个电容大小的方法?能估算出范围来也好,再扫的时候方便些。(注:是估算而不是计算传输函数那种繁琐的方法)多谢了!

网友:
首先你需要对电路有很强的感觉,大约多少I 多少Gain,多少的Ro,每一条之路电流理论上都是很好优化出来的,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最大的效率

网友:
gbw and noise decides the miller cap.

网友:
最近做了个运放,确定米勒补偿电容大小的时候费了半天劲,请问大家谁有快速估算这个电容大小的方法?能估算出范围来也好,再扫的时候方便些。(注:是估算而不是计算传输函数那种繁琐的方法)多谢了!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取成和负载电容一样大。

网友:
相位裕度大于60度的话,是大于负载电容的0.22倍!

网友:
请问大虾,您说的这个是您的经验还是您从文献中找出来的?我正在做放大器对这方面知识非常渴求,谢谢大虾~~ 5# yanglingling87

网友:
相位裕度大于60度的话,是大于负载电容的0.22倍!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道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大虾,您说的这个是您的经验还是您从文献中找出来的?我正在做放大器对这方面知识非常渴求,谢谢大虾~~
引用 网友C:

两级放大器的资料汗牛充栋,你不能自己找找看看,做个总结?

楼主:
Sansen说密勒补偿电容要取成第一级输出端对地阻抗的3倍,此时相位裕度约为60。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结论好像在allen书中运放那章中有

网友:
一般听说取负载的1/3左右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