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覆盖率问题

楼主(2010-05-18):
现在使用VCS统计代码覆盖率,遇到一些问题请教大家
目前覆盖率统计设定为 -cm  line+fsm+cond
但是对下在的电路
第一种写法:
always @(*) begin
   a = b & c;
end
如果我使b一直等于0,那些正常情况下VCS应该会报b==1的情况没有被覆盖到,但是VCS并没有报

如果按照下面这样写则会报
第二种写法:
always @(*) begin
  if(b&c)
    a = 1'b1;
  else
   a = 1'b0;
end

但是我觉得电路完全没有必要按照下面的写法

那么请问如何能让VCS的覆盖率覆盖到第一种写法(表达式覆盖率)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这个应该是和设置cond覆盖率的程度有关。默认情况一些情况是不检查的,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设置。

楼主:
请问如何设置设置cond覆盖率程度?

楼主:
感谢二楼兄弟的提醒,已在user guide中找到答案
在编译选项里加入-cm_cond std+allops+full就全完可以打到了

网友(2011-11-09):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一下,我的vcs怎么不能产生用于代码覆盖率的test fil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