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删。。

楼主(2010-05-19):
删。。。。。

网友:
FPGA是数字电路,CMOS传感器出来的是模拟信号,FPGA不能对它直接处理,中间应该再加什么处理芯片吧
帮顶!!!

网友(2010-08-13):
看见消息先加我QQ吧,搞这个的比较少,至少有个人交流下也好。我和你情况差不多,我也在搞micron和cypress的
QQ:624227078

网友:
不懂啊,有高人指点下,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这种问题别人怎么帮你,难道要别人把整个系统都给你设计好?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做算法貌似挺难的

网友(2010-09-20):
你可以参考下台湾友晶公司的DE2-70开发板参考设计,你说的问题上面都有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