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synplify loop

楼主(2010-05-19):
今天在用synplify综合rtl时,报出loop warning,请问这种warning一定需要处理吗?
一般的处理方法有哪几种?

楼主:
我把程序也贴在下面吧,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不是Combinational loop ;
wire [7:0] wa  = rb;
reg  [7:0]  rb;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 (wa)
          rb <= #1 8'h00;
   end

网友:
synplify 能综合#1???
这样综合出latch。

网友:
wire [7:0] wa  = rb;   // rb未被宣告之前,就被assign至wa,這可能會有syntax error
                                  //且此寫法的意思是把rb利用接線的方式接至wa,所以下面的always
                                  //的定義,會讓synplify搞不懂整個語意.

reg  [7:0]  rb;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 (wa)
          rb <= #1 8'h00; // #1 synplify會自動忽略
   end

這個模組主要是想要設計成什麼樣子呢

网友:
wire [7:0] wa  = rb;   // rb未被宣告之前,就被assign至wa,這可能會有syntax error
                                  //且此寫法的意思是把rb利用接線的方式接至wa,所以下面的always
                          ...
引用 网友A:

使这样的吗? 我觉得有疑问,待我实验一下回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