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ystemC 2.2.0 与TLM 2.0 的问题

楼主(2010-05-19):
请问这两者是什么关系,要用TLM是不是必须先安装SystemC?另外,对systemC 2.2.0用VC++ 2005 里的例子进行生成时,老是说e:\systemC\systemC_2010\systemc-2.2.0\examples\sysc\simple_fifo\simple_fifo.cpp(41): fatal error C1083: 无法打开包含文件:“systemc.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以及:项目 未找到下列环境变量: $(SYSTEMC)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猜TLM应该是建立在systemC基础之上的,不过没有时间去学习systemC。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高级验证中来。

网友(2010-07-12):
TLM是建立在SystemC基础之上的

网友(2010-11-03):
应该是因为在VC++ 2005 中没有加入systemc.lib。在vc中的project的选项中加上。

网友:
同意楼上的,如要支持TLM,只需添加2个搜索目录就行了,tlm.h的目录和tlm_utils的目录

网友:
TLM就是建立在SV上的一西列库

网友(2012-10-25):
tlm2.0怎么安装啊,各位大神

网友(2013-11-02):
systemc不用安装,到官网上去下载2.3.0版本的库压缩文件,解压后在vs中编译它的源文件,用的时候配置一下vs的工程属性就行了,网上都有教程,很简单。TLM是交易级建模库,用于存储器映射的总线建模,不用安装,只是一些源文件和头文件而已,也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压缩文件里,用的时候include tlm.h 和tlm_utils.h,也可以按需包含头文件~

网友(2015-11-14):
个人理解TLM是一种事务级抽象层次建模的思想,而OSCI TLM2.0是TLM思想的一种实现,是一套SystemC库。TLM可以使用多种语言来实现。并不是说使用SystemC进行事务级建模必须要用到OSCI TLM2.0,如果你的建模使用了基于函数调用方法传递事务来进行模块之间的通信,基本就算是TLM了。事务级建模更多的关注于:process之间的通信机制,数据长啥样、数据从哪来到哪去,而较少关注数据传输使用的协议、process执行的算法。OSCI TLM2.0的学习曲线有些陡(个人感觉),我目前没有使用OSCI TLM2.0框架和其提供的API,而是使用SystemC基本的port/interface/channel在approximate timed和cycle-accurate抽象层次进行TLM建模。

网友(2016-03-23):
回复 网友A:

   楼上对TLM应用有一定的了解,目前我是初学者,想使用TLM多SOC系统进行建模,您有哪些方面的建议呢?

网友(2017-01-03):
回复 网友A:

分析得很到位,有没有好的案例,能不能开个帖子分享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否介绍一下TLM2.0库的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