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AC开关管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0-05-19):
各位大大好,问题求助,很急
我现在在做10位的DAC,要求输出满量程1uA电流,台阶是1nA,这就导致再开关电路那里出问题,开关电路的mos本身是设置成尽量理想开关,即让管子宽长比在800n/350n,可是现在换成要这么小的电流输出,导致开关电路管子工作时都截止了,输出电流波形信号相当差,第一次做这东西,实在没办法,之前的师兄毕业了联系不上,还请各位懂的多多赐教,谢谢了!!!

楼主:
没人指教呀,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
刚好我弄过一个DAC 但是没有你的这么要求严格。
看你的描述的样子,你做的是current -steer 吧,一个nA LSB 电流基本上90纳米工艺下也不可能啊。
0.35U工艺下的亚阈值导通电流也在几百个nA以上,可以提供更加详细的说明么??
个人觉得你的满量程输出电流偏小。一般最起小也是在1个mA 上下级别的。

楼主:
3# zhongbo1127 你好,首先谢谢你的回复,能给我个你的QQ或MSN什么的可以直接聊,这样方便点。我也不是很懂,才刚开始做这个,反正是这样的,我用的是电流舵型的,现在单位电流源用cascode型pmos管我把宽长比设置很小,然后仿真得出结果,vgs比vth勉强大了8-9uA左右也就是大一点点,这算不算正常工作呀。我老板还要我接个二极管负载,宽长比0.5u/20u,我试了试根本不工作嘛,最近很困惑,周围师兄又没有做这个的,所以希望大大能尽快回复我哦,ps:我满量程要求输出1uA

网友:
我推荐你进一个群吧 我也在里面 有很多大牛 里面一般太简单的问题 没有人愿意回答滴
群号:60705765

楼主:
5# zhongbo1127 多谢多谢

楼主:
没有大牛指导吗?自己再次顶起

网友:
不可能设计出来,你的LSB电流太小了
正常情况下噪声加漏电流也比1nA大吧(较大的L加小的W倒也有可能,只是速度会超级慢),后面要是有二极管形式的负载一定要加buf
还有就是这么小的LSB电流做出来的电路没有办法做match,所以说就算你的电路设计好了,你做好match之后的精度也到不了10位,我想能到6位就不错了。

网友:
忘了回你的开关管的问题了
从你说的情况来看(不管别的性能),开关不会影响DAC电流的大小的,只要你开关管栅上的开关电压正确,那么它就不会限制输出的电流的(即使是在截止区,只是如果在截止区的话,有可能意味着它的漏电已经很大了,那么,你的开关也就失去了它的作用了,你需要改变你的开关尺寸,比如增大L减小W。这里说的是截止区啊,不是亚阈值区,所有管子在亚阈值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包括电流源)

网友:
这个很难做出来了,漏电流都会比你的lsb大,建议增大电流或是改用其他架构

网友(2010-06-22):
现在的.35um工艺,漏电流都有几十至几百nA,不可能做出来吧。10bit的DAC要有高的谐波输出性能,小的glitch,总电流至少是mA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