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anahead打不开,有人遇到过么?

楼主(2010-05-19):
装了ISE 11.5 除了planahead都可以用
只有planahead闪一下就没了 启动不了
系统是XP SP3...
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讨论讨论啊

网友(2010-10-16):
没碰到过。

网友(2011-12-13):
我也刚遇到,ISE12.1,刚开始还能用,结果一连单位的局域网,不能用了。打开一闪就没有了,郁闷中。只能用手工添加UCF文件了。

网友:
在C盘新建一个名为“TEMP”的文件夹就可以了

网友(2012-02-06):
不是你们安装环境出错了?

网友(2012-09-05):
回复 网友A:

    C盘已经有这个文件夹了啊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