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水线ADC MDAC建立疑问

楼主(2010-05-19):
流水线ADC前端采样保持信号比较理想,我将前端用到的运放直接用于后级1.5位每级MDAC,但是发现MDAC保持信号有缓慢上升的问题,不知道原因?求助

网友:
那可能是你的OPAMP可能驅動的電容值過大, 導致MDAC SETTLING 很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SH电路采样保持电容3pf,负载电容3pf,采样保持电路工作正常,MDAC电路采样电容1.5pf,负载3pf,MDAC实现两倍增益,但是MDAC会出现保持信号缓慢上升到问题,上述电容设置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看看时序是否正常

楼主:
4# analog123 但但是我的不交叠时钟工作正常。不知道原因

网友:
表述不清,没法评论(可能正常,也可能不正常)
最好有较详细的数据和波形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MDAC、SH电路,以及不交叠时钟仿真波形见附件 SH and MDAC.rar (360.56 KB , 下载次数: 135 )

楼主:
回复 网友B:
MDAC、SH电路,以及不交叠时钟仿真波形见附件

网友:
上电路,光看仿真结果怎么看得出来?

网友:
从波形图上看,好像是还没有建立好。但是从你放大的那张图上又看不出来没有建立好,你可以把它放大看一看,是否是在要求范围内的。不知道你是多少位的ADC,如果8~9位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住上可能会有精度问题。

再说一说个人观点。
其实仿真建立只需要对最大的Vpp和最大的信号频率进行仿真即可,就是说输入信号为+-Vpp/2的一个放波,频率为fs/2,在稳定以后直接看建立,不用做FFT。
关于输入信号采样,可以对这个情况单独仿真(主要有建立+带宽+FFT)。如果你的运放增益没有问题,那么在做整体仿真时性能应该不会出问题。
还有就是做SH和MDAC的时候有带上后面电路的实际情况吧

网友:
还有就是感觉你的运放的相位裕度可以再做高一点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s anyway!
I will just try.

网友:
应该是反馈系数成倍变小引起,致使环路单位增益带宽减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反馈系数变为0.5了。不知道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难道还要提高单位增益带宽?

网友(2011-03-22):
运放没有问题吧?

网友:
仿采保电路和MDAC的建立时间的时候,前面的输入信号你加的什么,是差分的直流电平吗?比如:输入以共模输入电平为中心的正负1v的差分电压,是这么给的么?

网友(2013-06-26):
菜鸟我旁观学习ing!!!!

网友(2015-06-04):
因为你的第一季MDAC比SH电路贷款还有增益要求更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