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eset问题

楼主(2010-05-19):
xilinx FPGA中,SRL可由LUT实现,在代码中不加reset信号,那么综合出来的结果就是只有LUT和register,如果加了reset后,综合出来的结果还有些FF,资源较多,故可以不加reset信号,但是在FPGA重新配置时,FPGA是否自己会主动复位,还是说保持上次配置值?

网友:
Start value known. It means maybe 0 or 1 depend on FPGA environment

网友:
可以使用attribute来约束初始值的

网友A:
reset分為synchronize reset和asynchornize reset.
如果你加入reset訊號,且發現FPGA上多了FF,那可能是使用到synchronize reset,
可能你在HDL Code中有下列的寫法出現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 ( reset == 1'b0)
                      .............
上述的語法會讓FPGA覺得你是想要使用synchronize reset.
若是如下的寫法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 ( reset == 1'b0)
                      .............
上述的語法會讓FPGA覺得你是想要使用asynchronize reset.
但是原則上,為了讓電路穩定,還是要加入reset的訊號.

网友:
问一下楼上,为什么用繁体中文?你是台湾的还是香港的?

网友:
支持,应该是用了同步复位吧。
而且我觉得最好不要为了省FPGA资源去修改RTL代码,FPGA多数时候是来做验证Demo的,还是保持RTL的器件独立性比较好。

reset分為synchronize reset和asynchornize reset.
如果你加入reset訊號,且發現FPGA上多了FF,那可能是使用到synchronize reset,
可能你在HDL Code中有下列的寫法出現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 ...
引用 网友A:

网友:
前不久XILINX的工程师跑来讲S6的器件特性,大说一通现在reset信号要用高复位和同步复位之类,而不应和ASIC设计的那样异步和低复位,

网友:
具体理由是什么呢?

-------------------------------------------------------------------------------------------------
前不久XILINX的工程师跑来讲S6的器件特性,大说一通现在reset信号要用高复位和同步复位之类,而不应和ASIC设计的那样异步和低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