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5-19):
ICC会把悬空的输入pin接地,我如何强制让某个pin悬空着,不让它接地,哪位指点下,不甚感激!

网友:
正常情况下, input pin 是不允许floating的。

楼主:
因为是个模拟IP的输入pin,最终需要我自己手工连线,所以不想让ICC把它接地了

网友:
有命令的,我用过,不过现在记不得了,现在用encounter

网友(2011-11-28):
回复 楼主:

dou'nt touch

网友:
icc 为啥会自动把float input tie到gnd上,没发觉啊,

除了tie off net,  啥变量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