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1。tftp 2。boot的2个问题

楼主(2010-05-19):
我是新手,请教2个问题
环境:vxworks操作系统,freescale 的8641dhpc板卡
1 uboot使用tftp的问题
想从计算机(xp)的ftp中考入bootrom文件,在计算机中启动服务器,并将bootrom文件考入文件夹。
在uboot中设置tftp服务器的ip地址
setenv serverip 192.168.0.66(与主机ip保持一致)
设置本机(开发板)的ip地址
setenv ipaddr 192.168.0.11
保存前面对环境变量所做的修改
saveenv
通过tftp下载内核
tftp 0x1000000 bootrom
通过md 0x1000000命令发现文件没有考入0x1000000
请问是什么原因

2 如果考入bootrom成功,是不是就可以启动bootrom?

期待大侠们指点。。。谢谢先

网友(2010-12-16):
UBOOT启动VX BOOTROM需要改BOOTROM中的一些代码,楼主可以试下直接启动系统能不能启动,其次,你说TFTP没有下载成功也是个问题,可以用XMODEM试下,对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