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恒压横流芯片的疑问

楼主(2010-05-19):
小弟最近在做LED,副边控制用的是BCD的ap4313,是一款恒压恒流芯片
恒压当然是通过Bandgap的分压,恒流当然是通过选择限流电阻,这些都不废话
我好奇的是:它个两个运放的输出是接一起的,应该只有一个运放工作,
那么是否有检测电路,让它先恒流,再恒压吗????
类似的芯片还有ST的TSm103
希望指教,谢谢!

网友:
是这样吧。
LED为什么需要恒流恒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理解,恒压应该是针对DC/DC的输出电压而言,恒流是保证LED的电流恒定,LED的亮度才会不变

网友:
这个芯片我做过,两个运放的输出是个“线与”的关系。Reference的猫腻也有一个,请多思考。

网友:
严重怀疑你是vimicro或者o2micro的,呵呵。。

楼主:
这个芯片我做过,两个运放的输出是个“线与”的关系。Reference的猫腻也有一个,请多思考。
引用 网友B:

    能否具体一点呢?我本人不是做IC设计,但是做LED应用时看到其他公司用了这款芯片,我用的是BCD的AP4313 ,我也觉得里面有猫腻。
     当时,设的恒流是200mA,恒压是20V,接了5个灯后,电流恒定为200mA,电压还是约为15V,所以当时很困惑。
     线与是什么意思?不是特别明白?
     个人感觉,里面还是很多检测电路的,而且是先恒流,如果能把负载电压升上去就再恒压,不知道是否这样?也就是说横流电路的优先级是高的。
     这个芯片是负电压检测的,所以当Ictrl端子为-200mV时,下面运放正输入约为0,此时负输入也为0V,达到了平衡状态,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
请求帮忙

网友B:
    能否具体一点呢?我本人不是做IC设计,但是做LED应用时看到其他公司用了这款芯片,我用的是BCD的AP4313 ,我也觉得里面有猫腻。
     当时,设的恒流是200mA,恒压是20V,接了5个灯后,电流恒定为200mA,电压 ...
引用 网友C:

    reference也没啥子猫腻了,只是注意到图中真正的GND不是芯片标注的那个“GND”而已,注意电位参考点的选择。

    电路中有两个环路,一个电压环路,一个电流环路。当输出电压(由串接LED负载决定,注意LED负载是恒压负载)低于基准设定值时,电流环起作用,电路工作在恒流状态,此时的电压环只相当于输出过压保护而已;其实此电路应用一般都应用在负载电压稍低于基准设定值的状态,因为这样才能保证恒流环工作,电路也就工作在恒流状态。

    如果负载是电阻负载,那么,当电阻很大时,也就是 输出电流=Vo/R< 恒流环设定电流时,电路工作在恒压状态,此时,电流环不工作;随着电阻减小,输出电流增大,达倒恒流环设定电流值时,处于恒压/恒流边界状态;当电阻进一步减小,电流由于电流环限制,电流不能进一步增大,此时只有输出电压降低,也就进入恒流工作状态了。

不知道分析得对不哈,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D:

正解,应用需要注意的主要问题就是系统的GND是在R7的左边还是右边,其他没什么了,哦对了还需要注意频率补偿问题,搞不好会震荡的

网友(2011-01-26):
8楼正解,注意这里的此地非彼地。

网友:
    理解正确。。。。。

网友(2016-07-15):
回复 网友B:

   能否解释下此芯片的频率补偿部分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频率补偿不是在外部吗?就是根据电源拓扑建模,然后摆弄零极点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貌似内部也有补偿啊,在OTA和BUFF之间有RC补偿,CV环和CC环还不一样的。   另外启动的时候,VOUT脚的内部上拉好像可以通过外部补偿给VCTRL脚灌电流,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么老的东西还在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F:

     哎,老的东西到某个时候说不定也会变成新的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