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6.2编译xilinx库报错

楼主(2010-05-20):
Compiling Xilinx HDL Libraries for ModelSim SE Simulator
Language => verilog
Backing up setup files if any...
Source Tools ('AUTO_DETECT') => [null]

ERROR:CAEInterfaces:326 - COMPXLIB[env]: unable to find simulator (mti_se) executables

以前用compxlib -s mti_se -arch all -l all -dir c:\Modeltech_6.2b\xilinx_lib -w编译成功了,这次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有没人知道该该怎么解决

另外,ISE自带的仿真器是不是不能进行时序仿真?

楼主:
在网上搜索了好一阵也没找到可行的方法

网友:
貌似直接在ise的安装目录下找到库的编译GUI工具就能直接编译了

楼主:
这个我也试过,出现的问题是一样的

网友:
\Xinlinx\ISE\bin\nt\compxlib.exe
这个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