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逆变升压变压器设计,推挽,3KW

楼主(2010-05-20):
组长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想设计一个功率3KW的逆变器, 1,升压部分拓扑结构选择推挽式, 2,控制芯片SG3524 3,输入电压36V,升压到400V 4,电流密度500圆密尔/A,约合4A/mm2. 5,但是我不知道我的磁芯选择甚么材料的,是铁氧体的还是非晶的 6,磁材的形状是EE的还是EDT的, 7,磁芯的体积多大有个公式 P0=(0.001*B*f*Ae*Ab)/D D为电流密度 8,我不知道工作频率选择多少HZ,20KHZ,能使变压器的铜损耗和磁 损耗相等吗? 9,还有集肤效应,对铜来说是6.6除以频率的平方根,约等于0.4mm. 我怎么选择初级和次级的线径,应该是几根并起来。具体不知道多少。谢谢

网友:
希望高手来解答

楼主:
1,推挽,全桥都可以;
2,性价比最优;
3,没问题;
4,4A/mm2要注意风道;
5,这个功率级用铁氧体就好了;
6,无所谓,要在安装工艺及成本之间权衡;
7,不太攒成这种说法;
8,可适当提到30-40KHz;
9,可用利兹线,或铜带

“3Kw的逆变器,首先boost升压,推挽。” 千万别这么干,boost这一级绝对是白吃饭(消耗),没有任何好处。

工频逆变,适合带容性和阻性负责,效率很高,而且技术成熟,可靠性高。
转自:www.powerants.com.cn

网友(2011-02-19):
对这种大玩意不太懂,弱问:工作频率是不是后期实际测试确定啊?当然要先选个大致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