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让Differential LVPECL和3.3v LVCOM电压标准在同一个bank共存?

楼主(2010-05-20):
各位大哥,小弟现在用的芯片是ep3c40f324i7,我在bank5上有一个差分时钟,锁到了PIN_N17和PIN_N18,另外我们在bank5上还有一些其他使用3.3v LVCOM电压的输入和输出引脚。在工程编译的时候,提示电压标准不兼容,所以想咨询一下,能否通过设置Quartus II 在编译的时候避开 IO电压检测,让工程能编译通过?

网友:
貌似可以啊!!

楼主:
那应该怎么设置呢,你的能编译通过吗,能否指教一下?

网友(2010-10-12):
you can not do it

网友(2011-08-24):
问一下FAE比较好吧

网友:
设置一下I/O的反转率就可以了,这样就能够让软件不检测那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