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推荐一个LO buffer的结构

楼主(2010-05-20):
目前在做一个发射机的mixer,需要一个LO buffer驱动switching quad,由于switching quad尺寸较大,寄生电容有1.5pF,所以尝试了多级倒相器结构和全差分共源输入两种结构,输出波形都不是很好,而且功耗较大,请问各位大牛,是否有一些其他结构,能有较好的效果,望不吝赐教~~

网友:
楼主做发射机是否会用到千兆ADC呢?

网友:
用class ab类型的

网友(2010-09-16):
自偏置的倒相器结构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