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出错求助

楼主(2010-05-20):
仿真电流传输器时出现的报错, **error** (f:\2010_03spice\cciizuixinde.sp:29)  encountered a string of numbers <+1000J          > in this model statement, use keyword=value 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反复检查感觉都是这类问题*

ccIIzuixinde
.options post= 2 list
vdd vdd 0 2.5
vss 0 vss 2.5
Ib vdd 2 15u
vy y 0 DC 50m
m9 2 2 vss vss SEANMOS w=10u l=0.5u
m14 3 2 vss vss SEANMOS w=10u l=0.5u
m13 4 4 3 3 SEANMOS w=10u l=0.5u
m12 5 5 4 4 SEANMOS w=10u l=0.5u
m10 5 5 vdd vdd SEAPMOS w=50u l=0.5u
m11 7 5 vdd vdd SEAPMOS w=50u l=0.5u
m1 7 7 6 6 SEANMOS w=10u l=0.5u
m2 y y 6 6 SEAPMOS w=20u l=0.5u
m5 y y 13 13 SEANMOS w=10u l=0.5u
m6 9 9 13 13 SEAPMOS w=20u l=0.5u
m15 9 2 vss vss SEANMOS w=10u l=0.5u
m16 8 8 vdd vdd SEAPMOS  w=50u  l=0.5u
m3 8 7 11 11 SEANMOS w=10u l=0.5u
m4 vx vx 11 11 SEAPMOS w=20u l=0.5u
m7 vx vx 12 12 SEANMOS  w=10u l=0.5u
m8 10 9 12 12 SEAPMOS w=20u l=0.5u
m18 10 10 vss vss SEANMOS  w=10u l=0.5u
m17 z 8 vdd vdd SEAPMOS w=50u  l=0.5u
m19 z 10 vss vss SEANMOS w=10u l=0.5u
r1 vx 0 1k
r2 z 0 1k

.model SEANMOS nmos(level=3 UO=460.5 TO1000=1.0E-8 TPG=1 VTO=0.62 JS=1.8E-6 +1000J=.15E-6 RS=417 RSH=2.73 LD=0.04E-6 ETA=0 VMA1000=130E3 NSUB=1.71E17 PB=0.761 +PHI=0.905 THETA=0.129 GAMMA=0.69 KAPPA=0.1 AF=1 WD=0.11E-6 CJ=76.4E-5 +MJ=0.357 CJSW=5.68E-10 MJSW=0.302 CGSO=1.38E-10 CGDO=1.38E-10 +CGBO=3.45E-10 KF=3.07E-28 DELTA=.42 NFS=1.2E11)
.model SEAPMOS pmos(level=3 UO=100 TO1000=1.0E-8 TPG=1 VTO=-0.58 JS=0.38E-6 +1000J=0.1E-6 RS=886 RSH=1.81 LD=0.03E-6 ETA=0 VMA1000=113E3 NSUB=2.08E17 PB=0.911 +PHI=0.905 THETA=0.120 GAMMA=0.76 KAPPA=2 AF=1 WD=0.14E-6 CJ=85E-5 +MJ=0.429 CJSW=4.67E-10 MJSW=0.631 CGSO=1.38E-10 CGDO=1.38E-10 +CGBO=3.45E-10 KF=1.08E-29 DELTA=0.81 NFS=0.52E11)
.op
.tran 10n 1u
.plot I(r1) I(r2)
.end

网友(2010-07-15):
回复 网友A:

.model SEANMOS nmos(level=3 UO=460.5 TO1000=1.0E-8 TPG=1 VTO=0.62 JS=1.8E-6 +1000J=.15E-6
+1000J 好像有点问题,请楼主检查一下

网友(2010-12-04):
应该是model问题

网友:
手写网表?

网友(2016-12-13):
你的模型中的1000代表X,修改后为:.model SEANMOS nmos(level=3 UO=460.5 TOX=1.0E-8 TPG=1 VTO=0.62 JS=1.8E-6
+XJ=.15E-6 RS=417 RSH=2.73 LD=0.04E-6 ETA=0 VMAX=130E3 NSUB=1.71E17 PB=0.761
+PHI=0.905 THETA=0.129 GAMMA=0.69 KAPPA=0.1 AF=1 WD=0.11E-6 CJ=76.4E-5
+MJ=0.357 CJSW=5.68E-10 MJSW=0.302 CGSO=1.38E-10 CGDO=1.38E-10
+CGBO=3.45E-10 KF=3.07E-28 DELTA=.42 NFS=1.2E11)
.model SEAPMOS pmos(level=3 UO=100 TOX=1.0E-8 TPG=1 VTO=-0.58 JS=0.38E-6
+XJ=0.1E-6 RS=886 RSH=1.81 LD=0.03E-6 ETA=0 VMAX=113E3 NSUB=2.08E17 PB=0.911
+PHI=0.905 THETA=0.120 GAMMA=0.76 KAPPA=2 AF=1 WD=0.14E-6 CJ=85E-5
+MJ=0.429 CJSW=4.67E-10 MJSW=0.631 CGSO=1.38E-10 CGDO=1.38E-10
+CGBO=3.45E-10 KF=1.08E-29 DELTA=0.81 NFS=0.52E11)

经HSPICE验证可以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