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进度条显示

楼主(2010-05-20):
关于Matlab进度条,在循环里面,用了
    h = waitbar(0,'Please wait...');
    waitbar(i/s_wave,h);
    delete(h);
这几句指令,可以保证进度条在循环过程中的更新。但是因为有删除旧进度条和绘制新进度图的过程,所以屏幕显示老是一闪一闪的。
请问这个问题怎样解决?

网友:
不要在末尾加 delete(h)语句,它会自动更新,去掉最后一句再运行一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