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9779A 插值滤波器的设置?急!!

楼主(2010-05-20):
各位大哥,小弟请教一下,如何利用AD9779A把输入为25M的正旋波信号转换成175M的正旋波信号输出?

网友:
你输入速率是多少啊?

楼主:
我输入的数据时用NCO产生的,进过fifo缓冲以后输入到AD9779,fifo的写速率是100M

网友:
那你可以选择内插2倍,模式选择DC shifed

楼主:
谢谢 110500623  大哥哈,我对AD9779的插值滤波器插值因子和插值模式的选择不是很理解,文档都看了好几遍了,你能否指点一下哈

网友:
可以到ADI的技术论坛上发帖求助,那边很多ADI的工程师会给你详细解答
http://bbs.ednchina.com/adi/

网友(2010-11-03):
回复 网友A:

    good.....

网友(2012-08-07):
模式选择里面可以得到啊 你可以算算看 你输入的频率 和 输出的频率 然后 看看要用那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