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鉴相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5-20):
现在我想做一个锁相环,锁相环输入电网频率,输出频率为电网频率的256倍频,输出频率作为AD触发信号,一个基频周期内,
触发256次AD

                Fi  ----> PFD ---->CP(电荷泵)---> LPC----->VCO-->
                             |                                                            |
                       Fs   <------------------/256 <--------------------   Fo

Fi ~ 50HZ
    =
现在问题是当锁相环锁定在Fi时,如果Fi发生变化,因为有分频的存在,Fo的信号只能在下一个基频周期内(Tib=20ms),
才能反馈到PFD,现在我在想如何让PFD在“每1/2个基频周期“,甚至“每1/4基频周期内”就做一次相位和频率鉴定,这样就可以
及时将信号变化反馈回去,让锁相环可以尽快跟踪新的频率和相位(注意这里分频了),不知道怎么实现,查了好些资料,看的
迷迷糊糊的,有做过的给出点意见吧。

网友(2010-07-03):
你原理图中的“LPC”是什么?不是应该是LPF吗一般。
你说的应该是锁相速度的问题吧,一般锁相速度由环路带宽决定,环路带宽越大锁定速度越快,但是输出的相位噪声越大(从时域上看就是频率的稳定性差),环路带宽窄则反之。
你的分频比试固定的,所以你要加快锁相的速度,最好是使用动态带宽的方法,锁定过程中加宽LPF的带宽,锁定后减小LPF的带宽。

网友:
根据你的叙述,你希望在1/2或者1/4的周期内就知道输入信号频率的是否发生了变化。
你目前的电路无法实现你要求的功能。

跟你一个参考思路。
要想知道信号的频率是否发生了变化,需要根据过零点来判断,也就是判断周期是否发生了变化。
在一个周期内有两次过零点,所以最多也就是判断两次,也就是1/2周期判断一次。

判断1/2周期的长度是否发生了变化,就需要和一个更为精准信号去对比。这决定与你想想知道周期变化多少才需要引起注意。

综合上述:
在半个周期内数精准脉冲的个数,如果个数发生了变化就是周期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