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时钟树布线出现的错误

楼主(2010-05-20):
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用astro对时钟树进行布线的时候,route->route net group时说clock clk64 is a virtual clock,而且所有的时钟都是这种情况,然后再用clock browser就找不到时钟了。sdc中是create_clock定义的clk64,
create_clock  "intg\/asic\/ckgen\/buf_ck64/O"  -period 16 -waveform {0 8} -name clk64

网友:
可能是clock定义的根点不是在instance的pin上,而是定义在了module的边界pin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