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仿真中定义变量时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0-05-20):
使用Sentaurus仿真时,定义变量时,键盘无法输入,其他时候键盘都是可以用的。
软件是盗版的,系统是Red Hat Linux Enterprise。

网友:
把系统默认的输入法关掉  不要用那个什么sicl什么的输入法就好了!

网友:
Sorry, but the soft is operational.
It works very well in all platforms

网友:
将系统语言改成英语,或
LANG=en_US
export LANG

网友(2010-07-27):
我也碰到这个情况了,在gedit中都可以输入,但是常规的F1~F12功能键、插入、删除等都失效了,请问怎么办呢?。bashrc文件也设置了:
#######################################################
#Input language when TCAD running
LANG=en_US
export LANG
#######################################################
依然没用!

网友:
export LANG=C
swb&

就可以了

网友:
真的假的?我明天试试,楼上的可否留个电话?或者短信给我。

网友:
真的很管用,我的已经OK了!

网友(2012-05-09):
这个还是不行呀

网友(2014-02-10):
回复 网友A:

大侠能够详细点介绍一下您当时是怎么解决没法输入的问题的?小弟谢过!

网友(2016-06-08):
我的系统是RHEL,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解决的方法是
    $  yum remove ibus
    $  reb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