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 unsigned signal有语法错误,麻烦看看

楼主(2010-05-20):
定义signal  cnt : unsigned (7 downto 0);
然后是个process,每clk 加1
再引用
case cnt is;
when 1 =>
....
when 2 =>
.....
modelsim报错:Integer literal 1 is not of type ieee.numeric_std.unsigned
请指出问题所在

网友:
可能是你的库没有加全。下面是我写的一段程序,经测试没有问题。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test is
        port(
        clk : in std_logic;
        rst : in std_logic;
        p   : out std_logic
        );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test_arch of test is
signal cnt: unsigned(2 downto 0);
begin
  p<='1' when cnt=2 else '0';
  process(clk)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rst='1' then
                cnt <= (others=>'0');
          else
                cnt <= cnt+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test_arch;

网友:
这是仿真结果,。。。。。。。

网友:
仿真软件Active-HDL 8.2,,,,,,,,,

网友:
另外,使用这两个库也是可以的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事实上,std_logic_1164和numeric_std是标准库。

网友:
when "0000001" =>
请用这样的格式。VHDL是不能偷懒的

网友:
VHDL还是可以偷懒的,是你的库没加对。

楼主:
嗯,如6楼所言,
如果是if语句中,可以用unsigned singal = num,但是在case语句是,还是得用二进制,这几天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