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配置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5-20):
配置数据已经全部写入FPGA 但是CONF_DONE却没有被放开 配置没有成功

我确定数据是全部正确的写入FPGA了

但是为什么CONF_DONE就是不拉高了

用JTAG是可以正常配置的

网友:
我觉得要看你用什么给FPGA配置了。
如果是CPLD,那么得看datasheet,里面有配置连接电路的,要有上拉电阻的。
其实我现在也碰到了FPGA配置的问题,我的是n_config信号配置过程中出现振荡,导致所有数据配置不上。

楼主:
上拉电阻该接的都接了 数据是1MB多 但是配了10KB多FPGA就将nSTATUS拉低了 CPLD就反复的重配

楼主:
反复的配 又调了一天 毫无进展 下周来找硬件工程师求救去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是因为虚焊引起的,还有就是可能是上电过程中的时序问题,加个大电容就可以解决的

楼主:
谢谢楼上 解决了 配置文件的格式用错了 应该用.rbf  但是我用的是.hexout

对文档的理解不够深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