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etal的属性

楼主(2010-05-20):
我在tsmcrf.18工艺库中看到metal1到metal6分别具有dy和dg属性,不知道什么意思,请各位高人帮忙解决。谢谢。
比如:metal1 dy 是什么意思,
        metal1 dg 是什么意思。
谢谢各位了。

网友:
dg属性的是拿来做连线
dy是该层metal 的dummy
版图做完后为了工艺的均匀性增加的METAL 不能拿来做连线

楼主:
你好,ayowala。谢谢你的回答。还有个问题,能用dg属性的金属做dummy吗? 2# ayowala

网友:
dg--> drawing layer
dy--> dummy layer
dummy layer不能用来做连线,
但是MT(dg) layer可以用来增加Metal density ,不知道是否是楼上所说的拿来做dummy .....
仅供参考

网友:
虽然dg层可以增加DENSITY 但是 不能拿来做DUMMY
如果拿dg属性的metal做dummy 最后DRC结果是不允许有floating的 METAL
所以加dummy还是要用dy属性的

网友:
楼主能共享tsmcrf.18的工艺库不

网友(2011-05-23):
小妹认为用dg画dummy更好,因为DRC, LVS未必能检查出dy属性的错误。哈

网友:
请问, 你有这么做过么, 用dg画dummy.
DRC不会报错么? 如果报错的话. 是不理还是怎样?

网友:
小妹认为用dg画dummy更好,因为DRC, LVS未必能检查出dy属性的错误。哈
引用 网友A:

我问了一下我主管, 貌似你这么做会让foundry抓狂的之所以分dg和dy, 是因为在生产时, 由于需要对dummy或者走线进行放大或缩小.
是曝光的需要, 具体细节我不懂.

以前是不分dg和dy的, 这样在分别缩放的时候需要做相当量的运算.
于是就想出了分dg和dy的方法.

如果你用dg画dummy的话, 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额外的工作量.

网友:
学习了,没注意过这个问题